[变压器] 代问--平面变压器初次级绕组电流方向的问题

楼主(2021-09-09):
各位坛友,本人有个不解的地方,如图,原边绕组电流从标号1流入,从标号2流出,辅助绕组电流方向应该是什么情况,即辅助套组的电流是从标号3流向标号4,还是相反。以及副边绕组的电流方向如何?坛友们是如何进行判断的?

网友A:
所谓副边电流流向,其实各种拓扑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是不关心的。
我们只关心,我设计的线路是那种类型,正激?反激或者是双向耦合传递。
对于变压器,我们只关心同名端,在一个线圈里面,规定一个线圈顺时针(你也可以逆时针)的起头为同名端,则所有其他同方向耦合的同名端都符合这个规则。
然后,假定我用的是反激,则同名端接开关管的话,说明开关导通,该端信号是低电平,所以,次级整流输出接的也是同名端,这样开关管截止输出高电平,整流管导通,是为反激。这里,主副线圈之间不存在同时的电流,而是轮流的电流。磁场能每次都是到最大,然后由副边释放。
同样道理,单管正激的,则主绕组开关如果是同名端,则整流输出必须接异名端,当主开关导通时候,异名端也同时对负载输出,他们的安匝数是相同的,但是方向相反,也就是说,抵消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正激变压器可以远远小于反激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副边电流流向,其实各种拓扑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是不关心的。
我们只关心,我设计的线路是那种类型, ...

谢谢,我吸收一下。

网友B:
副边绕组的电流方向应该抵消主边产生的磁场,所以电流方向应该相反。楼主画的图,假设主边1→2,则副边4→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激绕组是相同于常规変压器的相位,如图标示。
反激绕组不是变压器是储能线圈,相反于常规変压器的相位。 ...

收到,谢谢坛友的解释。只是本人想了解一下绕组内部电流流向的情况,还望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楼的红箭头就是电流流向。
本楼的图示,是一般的电源変压器丶音频変压器的示笵。上图是升压N倍。下图是 ...

看到了,再次感谢坛友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