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晶振不起振

楼主(2021-09-09):
/*8M晶振初始*******************************************************************/
void init_clock8m()
{
        uchar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看门狗
        BCSCTL1 &= ~XT2OFF;                       // 打开XT2
        do{
          IFG1 &= ~OFIFG;                           // 时钟稳定
          for (i = 0xff; i > 0; i--);
        }
        while ((IFG1 & OFIFG));
        BCSCTL2 |= SELM_1+SELS;                 // MCLK=SMCLK=XT2
}
/******************************************************************************/

网友A:
如果不行那就是你硬件有问题,换个晶振看看

网友B:
看看,焊接方面,是不是有虚焊之类的,以及补偿电容接上没

网友C:
xin引脚与xout引脚接8M晶振?接错位置了??

网友D:
x2in与x2out才是接高频晶振的吧,那个只能接低频晶振的,如32.768KHz的

网友E:
是不是电容出现问题了?

网友F:
看下你是接的高频晶振还是低频晶振的吧

网友G:
这个不是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H:
不起振跟软件无关,是硬件。

网友I:
测试晶振了?

网友J:
看看电容选择的多大的?

网友K:
先检查是否硬件的故障。

网友L:
你使用的是多大的晶振?

网友M:
这个不是STM32的代码

网友B:
晶振是否有信号呢?

网友N:
正常都是12pf的电容。

网友O:
如果晶振损坏了,肯定没有外部信号的。

网友P:
应该是msp430芯片吧。

网友Q:
12Mhz的晶振吗?

网友R:
看看晶振电容什么的对不对

网友S:
另外PCB布局也有讲究的。

网友T:
无论是那家的MCU,都没关系,这里只有技术.你可以通过数据手册查出内部的反馈电阻等信息,然后计算跨导,就可以计算出实际的负载电容了

网友U:
内部晶振还是外部晶振啊

网友D:
是外部晶振吗

网友S:
用示波器量量

网友V:
匹配电容接的多少?

网友I:
你这个用的是什么时钟 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啊

网友S:
能正常下载程序吗

网友T:
用的是内部晶振?

网友P:
怎么发现的不起振啊

网友W:
用直插晶振,不要用贴片晶振。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X:
我也遇到过晶振不起振的问题,而且不起振的原因让人很无语。现象就是程序死在了等待晶振起振稳定这一条,每次程序死了之后我都会用烙铁扫一遍引脚,正常工作一会,然后又死了,经过多次尝试之后总结出一个原因,那就是焊芯片的时候我用了劣质的焊锡膏,不知是对晶振引脚有啥影响(万用表还测不出来的那种),后来把芯片吹下来,把板子洗干净,重新焊接,万事大吉。

网友Y:
外部晶振还是内部晶振啊

网友Z:
如何判定晶振不起振啊

网友AA:
晶振的负载电容值多少?

网友AB:
是使用的有源晶振还是无源晶振啊

网友AC:
好好检查一下电容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