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正负之间连电容电阻

楼主(2021-09-09):
正负之间连接电容与电阻是什么意思,不明白

网友A:
电容的功能就是充放电,但在电路中,配合其它元件,功能就很多了。

网友B:
电容有隔断直流、连通交流、阻止低频的特性,广泛应用在耦合、隔直、旁路、滤波、调谐、能量转换和自动控制等电路中。

网友C:
电容接在直流电源正、负极之间,以滤除直流电源中不需要的交流成分,使直流电平滑。

网友D:
至于电阻,同样是为了滤波,只不过是和电容一起的。

网友E:
你可以把电流理解为水流,电容就是一个个坑,容值不一样坑的大小不一样,值大坑大。

网友F:
不错,有了这些坑当流入的水流在忽大忽小的时候就能够保证流出的水流平缓。

网友G:
说电容,准确的应该从其特性出发----电容两端电压不会发生瞬间变化

网友H:
电阻两端有压降,两端电压除值大小就是电流的大小。电容两端基本无压降,电源正负接电容多数是滤波作用。

网友I:
说实话我也没看懂你的意思

网友J:
整个这一堆,我都不知道再说啥,看的我倒是挺起劲

网友K:
上电路,文字描述不好说的

网友L(2021-10-09):
可能是因为比较特殊的原因,比如电源脉动或纹波厉害需要比较大的电容做滤波,而负载非常轻,当断电时又希望比较快地掉电所以又并了个电阻上去,当然这样做平时功耗是大了点,但确实是廉价而有效的方法。

网友M:
这个要具体电路,具体分析,上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