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码开关

楼主(2021-09-09):
我想用89c51的单片机读取5个8421拨码开关的数值。就是用P1口5个接拨码开关的8421口。P3口接拨码开关的5个公共端,P0口和P2再接到数码管上显示出来。

楼主:
5个拨码开关最大可以显示99999,谢谢啊

网友A:
楼主还是自己写好,遇到问题发来大家帮解决,要现成的失去了主动权啊

网友B:
拨码开关是干什么的?

网友C:
这个其实也挺简单的,将5个拨码开关的相同的4个引脚接在一起,要注意加二极管哦,然后将剩余的5个公共端分别杰在单片机的管教上,这样9个IO口就可以读5个拨码开关了,使用起来比较简单可行。

网友D:
还节省IO口。呵呵

网友E:
拨码开关是通过手动拨到“1”或“0”来实现整个开关数值的组成的

网友F:
现在我做了4位的拨码开关....就是数显示会跳.而且我在千位拨码时.百位也会显示千位的数字.

而且仿真的时候..

原因应该是仿真IC的问题..P1的IO输出电流居然有0.2A的电流输出.

网友G:
问一下哦,你的这幅图中选中第一个拨码开关时,拨码开关打到ON问什么P1口的低四位还是高电平,不应是低电平吗?

网友H(2022-04-29):
您好楼主我司主要是生产拨码开关可以帮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