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通过MCC编写一个简单的呼吸灯

楼主(2021-09-09):
假设你已经安装好了开发环境,并安装了MCC图形化代码配置工具。我们要实现呼吸灯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PWM,然后选定好我们输出PWM的管脚,然后定时的修改输出占空比,即可完成呼吸灯的功能。
我们要启用的配置资源如下,启用延时函数和PWM1

如果时钟需要修改可通过System module配置,这里我选择默认
然后在Pin module选择要输出的管脚,比如我选RC1

然后按下生成代码按钮Generate
我们回到工程浏览功能,我们需要的函数,MCC已经自动按照刚才的设置给我们做好了。

这个时候只需要完善main.c中的功能即可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mcc.h"

/*
                         Main application
*/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device
    SYSTEM_Initialize();
    uint16_t i=0;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18 High/Low Prior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High and Low Interrupts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 Mid-Range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 Use the following macros to: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PWM1_16BIT_WritePeriodRegister(2000);
PWM1_16BIT_LoadBufferRegisters();
    while (1)
    {
        for(i=0;i<2000;i++)
        {
            PWM1_16BIT_SetSlice1Output1DutyCycleRegister(i);
            PWM1_16BIT_LoadBufferRegisters();
            DELAY_milliseconds(1);
        }
        for(i=2000;i>0;i--)
        {
            PWM1_16BIT_SetSlice1Output1DutyCycleRegister(i);
            PWM1_16BIT_LoadBufferRegisters();
            DELAY_milliseconds(1);
        }

    }
}
编译烧录,我们就可以看到开发板上的LED开始挤眼了。

网友A:
好像PIC单片机没有库函数,如果不用MCC只能学寄存器开发。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PIC单片机没有库函数,如果不用MCC只能学寄存器开发。是吧?

有库函数的,
不用MCC只能学寄存器开发----这个描述无法评价对错。。。
哪个芯片的库函数能完成类似串口初始化这样的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库函数的,
不用MCC只能学寄存器开发----这个描述无法评价对错。。。
哪个芯片的库函数能完成类似串口 ...

求分享一份PIC单片机的官方库函数。真不知道去哪儿下载。

@wooda :这个里面没有类似HAL或者BSP那种库函数,这里面是C语言的库函数stdlib.h里面的解释。
x:\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8\v1.xx\docs

网友C:
使用MCC可以简化数据手册的寄存器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MCC可以简化数据手册的寄存器操作了

是的,甚至在不阅读手册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开发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库函数的,
不用MCC只能学寄存器开发----这个描述无法评价对错。。。
哪个芯片的库函数能完成类似串口 ...

如果有的话,请分享出来看看啊。

分享了,你看不见我也没办法

网友D:
开发模式还比较简单

网友(2025-03-26):
用这个PIC开发PWM应用非常方便啊。

网友E(2025-08-29):
使用 CuriosityNano 开发板,通过 MCC 配置 GPIO 为输出,定时器生成 PWM。在 MCC 中勾选定时器模块,设置周期与占空比调节参数,生成代码后添加占空比渐变逻辑,实现 LED 亮度从暗到亮再变暗的呼吸效果,编译下载后即可运行,操作简便,适合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