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F413串口波特率最低能支持到600吗?

楼主(2021-09-10):
同样的串口接收中断和数据处理函数,USART1和USART3设置115200的波特率通信正常
但是只有USART2外部设备波特率是600,但是接收到的数据总是错误的
在USART2_RX脚上用示波器看到的实际波形正确,一进入单片机处理数据就错了
是这个系列支持不到600吗?还是600这个波特率不准?
有哪位朋友遇到过吗?

网友A(点评):
cubeMx了解一下;
来自 2楼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已经搞定了,我把系统主频降下来了,600波特率很稳当

楼主:
把这个RX上的信号引到PC或者ST的单片机上,以波特率600接收也都正常

楼主:
我看手册里波特率误差表里面最低给的是2400,不知道能不能支持到600

网友B:
如果USART1设定600是收发正常的话,那就重点看看你的系统时钟设定以及时钟设定函数里的PCLK分频是否一致。

网友C:
要看你主频是多少,主频太高的话 800的波特率是不得行的,因为除频因子不能无限大。

网友D:
你可以直接用IO口进行模拟了,用硬件的串口,还是不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USART1设定600是收发正常的话,那就重点看看你的系统时钟设定以及时钟设定函数里的PCLK分频是否一致。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你主频是多少,主频太高的话 800的波特率是不得行的,因为除频因子不能无限大。 ...

我是自己用的库里的配置,然后做了一次SystemCoreClockUpdate()
还有就是根据自己外部晶振的实际频率修改了HSE_VALUE为12M
我现在还没去分析设置的系统主频到底是多少

网友C(点评):
用MCO输出可以知道主频是多少。从你的描述来看,那铁定分不出800 波特率的。

网友C(点评):
若还有类似基础问题,可以加入雅特力官方qq群,里面有众多资深工程师进行技术交流。 雅特力技术交流QQ群 群号:1121757020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那我是否可以自己去改掉APB1的频率,把APB1整个的频率降下来,是不是就有可行呢?我等下添加一下QQ群,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直接用IO口进行模拟了,用硬件的串口,还是不中的。

好的,谢谢,很好的建议,真不行的话我就只能用IO口自己来模拟了

网友E:
这还不明显麻,不管手册上还是实现测试都不支持呀,在不死心的话问下FAE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还不明显麻,不管手册上还是实现测试都不支持呀,在不死心的话问下FAE确认下 ...

这位朋友你也是做过类似的波特率失败过是吗?替换AT之前在ST的芯片原产品波特率600是可以的
我如果把默认APB1的频率改一下,降下来APB1的频率,串口2的波特率600是不是就有戏了?

网友A:
肯定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你也是做过类似的波特率失败过是吗?替换AT之前在ST的芯片原产品波特率600是可以的
我如果把默认 ...

st和at的程序配置的主频都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和at的程序配置的主频都是一样的吗?

谢谢版主持续关注,已经通过降低主频实现了波特率600正常通信,也谢谢楼上各位小伙伴的耐心解答

网友F:
这么低的速度吗

网友G:
只要时钟支持就行。

网友H:
时钟不能整数分吗

网友I:
修改一下时钟没有问题。

网友J:
以前用过2400的

网友K:
600这个波特率可行的。

网友L:
电脑软件支持600的波特率吗

网友M:
这个还真是没有用过的。

网友N:
确定硬件支持吗

网友O:
115200的波特率不香吗

网友P(2021-10-11):
你这波特率~~真是低的不要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