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模块SD信号问题

楼主(2021-09-10):
       想请教一下各位,1*9光模块里有一个SD信号脚,它是输入还是输出呢,如果我的交换机芯片上没有对应的SD信号引脚,那我应该把它上拉还是下拉呢?       我现在做一款交换机,交换芯片上确实有一个对应的FX-SD信号脚,如果我是接的SFP的光模块(它只有LOS信号,没有SD信号,交换芯片的FX-SD脚我是悬空的),这样数据通信也正常,不丢包,但是我换成1*9的光模块,SD信号没有接入交换芯片,这样子光口只有LINK不上了,我必须把SD信号接入交换芯片,光口才能link。可是为啥呢?
       因为如果光模块上的SD信号是一个输出,那么交换机上的FX-SD应该是输入脚,这样的话,对于1*9的模块是说的通,但是如果是SFP的那种呢,没有SD信号的,为啥也能link,而且很正常不丢包,按理说这样是没有信号输入到FX-SD的,为啥也能link呢。
我是新手上路,真的不是很懂,望各位大佬或者前辈们多多指点一下,在下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1、1x9的光模块SD就是于los信号(注意一下极性,不确定极性是否一致);
2、SFP的你是不是I2C接口也接了,就是那几个mode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