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压之间为什么要用磁珠连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9-10):
磁珠相当于电感,可滤波。

网友B:
高频滤波

网友C:
这不是两个电压吧,是一个电压过了一个磁珠

网友D:
一个电压经过一个磁珠滤波

网友E:
应该是两个不通地方供电使用的吧

网友F:
电源高频干扰滤波。

网友G:
抑制高频噪声通过电源回路的传输。

网友H:

抗干扰,防止电磁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