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电源RCD的作用

楼主(2021-09-10):
一个作用是RCD用来吸收变压器漏感能量的,还有没有其他作用?
看到如果Vds足够高,可以省略RCD,,,不懂
没了RCD,初级在MOS关断没有回路了吧,怎么传递能量呢?

网友A:
没有,就是用来吸收漏感能量。
理论上当开关管VDS足够高,则确实可以省却RCD,这时候,电感主开关断流,次级还没有输出,则该电流和漏感、线路分布电容以及变压器分布电容等产生了谐振,所以,反峰不是无限制上升,而是一个谐振波形,按照一定的速度过最高电压后又谐振下来,直到次级整流开始动作,电感等效电流由次级连续。

RCD和初级电感组成电流回路,产生磁场,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 问题是没有RCD初级没了回路,就应该没有电流流动,就产生不了磁场。。。
谢谢回复,结论知道了,原理有点难理解,我的理解是:初级线圈有电流→磁环产生磁场→次级线圈磁生电(电流-磁场-电流);难道初级靠分布参数形成回路,产生电流吗?

网友A:
有一点你理解的非常准确,在漏感期间,变压器的次级系统,你可以看作开路。
但是,一个包含有绕组的变压器,其不但有电感,还有因为匝间、层间电容造成的分布电容,当然这里还有MOS管的DS寄生电容,这个你可以在MOS管手册上面查到。这几个电容并联起来其实并不算小,当某个时刻,初级开关断开,线圈需要续流,该电流就开始对分布电容充电,这是一个谐振过程,电感电流开始变小,电容电压开始上升,当达到电压最高点时刻,电感电流变化率=0,然后开始换向,电压朝相反方向谐振,电感电流又开始变大,电容电压开始下跌,如此循环,并损失少量能量,直到漏感时间过去,次级二极管导通,谐振过程被终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你理解的非常准确,在漏感期间,变压器的次级系统,你可以看作开路。
但是,一个包含有绕组的变压器 ...

漏感这块明白了,再请教下漏感结束后,能量传递这段过程
如果不加RCD,初级形不成回路,如何产生磁场?
谢谢

现在对不加RCD也能工作这个原理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漏感这块明白了,再请教下漏感结束后,能量传递这段过程
如果不加RCD,初级形不成回路,如何产生磁场?
...

磁场本来就存在,如果当初开关管截止时候线圈瞬间电流为I,其内部有H=N*I/Le的磁场。由于电感电流不能突变,所以,当电流变小,则感应出正电压,当电流变大,感应出负电压(对原副边线路同名端而言),而该磁场,在经过漏感时间后,则初次级就可以看作完全耦合,其内部等效电流可以互相转换,这时候磁场就开始由整流管-负载输出作功,初始电流以主开关管截止时候的电流和初次级匝比决定,假如,主开关截止时候,电流1A,而初次匝比是2:1,则整流侧输出电流初始电流则为2A,该电流是线性下降的(做功),下降的速度则正比于输出电压。上面的数据是在忽略漏感能量损失的情况下,实际上肯定的低于这个数据。

需要好好理解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