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20X的例程修改成2线SPI

楼主(2021-09-10):
如何修改例程中的代码使WP和HOLD悬空的情况下操作flash?

楼主:
已经搞定了,下面这句杠掉。
//     /* quad wire SPI_IO2 and SPI_IO3 pin output enable */
//     qspi_io23_output_enable(SPI2);
读写操作不要使用qspi_的接口,使用spi_的接口即可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下面这句杠掉。
//     /* quad wire SPI_IO2 and SPI_IO3 pin output enable */
//     qspi_ ...

@一刀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