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C781X小板功耗测试

楼主(2021-09-10):
硬件环境:AC781X小板,64pin
软件环境:keil 5.23  pack:AutoChips.AC781x_DFP.1.1.1

按照官方的低功耗排查文档,附上文档的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3068584-1-1.html
在AC781X小板(64pin),上写了一板测试软件,测试结果在stop模式下是12uA左右(已经把小板上的电源指示灯去掉)。
软件在上电10s后进入stop模式,GPIO_PA1检测到下降沿后唤醒,10s后再次进入stop模式,以此循环。

可能被忽视的点认为有以下几点:
1.  进入休眠前,使用的外设是否所有都已经反初始化。
2.  进入休眠前,所有IO电平都是否设置正确(a,防止电平不一致导致漏电流;b,MCU未使用的IO或外部悬空的IO,电平是不确定,因此需要配置成确定的电平)。
3.  选用的芯片没有的IO,不需要配置,例如64pin的芯片,不需要配置PE组的IO(PE组是80pin的芯片才有)。
4.  其他关闭系统时钟,外部晶振,关闭内部时钟,关滴答定时器等时钟相关的操作,按照官方文档例程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附上测试代码和测试结果。

网友A:
没有用到的IO不需要特殊配置吗?

网友B(2021-10-11):
点了半天,还想问怎么传的视频~~~
结果是个图片
哈哈哈哈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