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RCT6替换GD32E103RBT6

楼主(2021-09-10):
请教下各位大佬,GD32F303RCT6可以直接替换GD32E103RBT6吗?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什么吗?感谢!

网友A:
直接完全替换应该不可能吧

网友B:
专营GD 出GD现货GD32f103VET6和GD32F405RGT6   有需要联系:17316927642(微信同号)

网友C:
差不多就是GD32F103RB和GD32F303RC的差异。引脚上差异性不大,软件上就是底层库替换,毕竟RB和RC在架构上是有点差异的

网友D:
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库是兼容的。

网友E:
应该修改时钟的部分吧。

网友F:
这个看看管官网的例程代码吧

网友G:
GD32F303RCT6和GD32E103RBT6兼容吗

网友H:
这个GD32F303RCT6没有用过的。

网友I:
寄存器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J:
这个引脚都不一样,怎兼容呢

网友K:
配置方式一样,就是对外设的操作不同而已

网友L:
你需要替换什么呢?

网友M:
引脚一样,功能基本差不多的。

网友N(2021-12-05):
硬件是可以的,但是软件要改的……

网友O(2022-05-03):
上面说的都没用过,我用过,硬件PIN一样的,固件微动配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