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受控源等效电路向外发出功率,能量还守恒吗?

楼主(2021-09-10):
这是邱关源《电路》第五版46页的一道例题:

根据上图标红所示的结论,采用如示的参数时,电路等效为:

上图虚线框中的等效电路在发出功率,直流电源us在吸收功率。
教材中说“一端口向外发出功率是由于受控源发出功率”,而受控源的激励来自直流电源的电流i,现在受控源反而向直流电源输送能量,请问这部分能量来自哪里呢?

网友A:
含受控源网络等效为负阻,按负阻特性其输出能量,而激励电压源接收能量,着并不违反能量守恒。受控源通常是有源器件,也需要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含受控源网络等效为负阻,按负阻特性其输出能量,而激励电压源接收能量,着并不违反能量守恒。受控源通常是 ...

非常感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是Vs给的,无关守不守恒,效率100%就守恒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中间有浪费贪污。 ...

非常感谢!比喻说的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比喻说的好

信号能放大,都是直流能量转换成交流能量而已。仅靠一个升压变压器是带不动负载的。指的是幅值的提升不一定靠放大器,升压变压器也是可以的,但是提升不了能量。只能靠有源器件作用把直流能量转换成交流能量。

网友D:
受不受控,都是 换能器,输出的总是 少于馈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