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删除删除

楼主(2021-09-10):
删除删除删除

楼主:
这两个电路哪个更加适合

网友A:
两个电路其实都是固态继电器的结构,相比而言第一图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路其实都是固态继电器的结构,相比而言第一图比较好。

光耦触发电路

楼主:
现在的四象限可控硅可以用于感应负载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图必须用过零触发的光耦,否则并联在T1丶T2的电容必须有串联小电阻,否则可控硅可能会过流。 ...

坛友不说还真没有注意到,能点评一下第二张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