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求救,MM32f0010a1t不知烧了什么程序导致无法烧录

楼主(2021-09-10):
该芯片也没有NRST脚啊

网友A:
这是没有识别到芯片

楼主:
所有线都是正常的,是因为程序跑飞导致单片机锁死了。 这个单片机废了

网友B:
用jlink连接,擦除芯片试一下。

网友C:
不知道能不能用串口写一下呢?

网友D(2021-10-15):
这个好像根本连不上呢

网友E:
这个可以用串口擦除么?

网友F:
程序烧错了 会这样的 ST的不能直接拿过来用

网友G(2021-11-14):
第一,检查硬件是否有问题,供电,晶振、焊接。第二,检查你的仿真器连线是否可靠。

网友H:
这是没连接到主芯片的

网友I:
这个你先检查一下下载器链接到主板没

网友J:
这问题挺多的,就是仿真器没连接到主板导致

网友K:
你目标芯片单独供电了么,不要用仿真器供电哦

网友L:
你看看你的flm算法选对了没?

网友M:
错误提示就是你仿真器没连接到目标主板导致的

网友N:
你的主芯片用的是SWD还是jtag啊?

网友O:
可以不用接复位引脚的

网友P:
你这主芯片是新的么,有没有可能被锁住了呢

网友Q:
可以这样,按住复位键,当你点击下载的同时,松开复位按键试试

网友R:
如果你的连接和操作都没问题,那有可能你的主芯片被锁住了,用串口烧录一下普通程序试试

网友S:
这个错误跟没连接主芯片有关系,看看你接线都对不

网友T:
你看看魔术棒,debug那块,选择的仿真器和下载协议都对不

网友U:
看看你主控支不支持SWD模式下载

网友V:
没用过你的这个芯片,可以发一下你仿真器和目标板连接的图片,帮你确认一下

网友W:
把你魔术棒配置都截图出来看看,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X:
你的jlink烧录其他主控都好使么?你不要用jlink给目标板供电哈

网友Y:
如果目标板没有供电,那也会出现这个错误提示的

网友Z:
建议附图,把你连接的图发出来,可以好好分析一下

网友AA:
问题不大,就是没连接到目标板,好好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