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饭锅加热盘上沾水,为何会跳闸?

楼主(2021-09-10):
电饭锅的厂家说:如果加热盘上沾了水,总电闸会跳。这我就不懂了:加热盘的外表面和加热电路绝缘,就算沾水,电也出不来啊!

原帖:饭锅好像坏了!!! 55555555555

网友A:
那要看具体沾水的位置,上表面没事,底部有电极暴露,电极处沾水,那就可能造成短路或漏电引起跳闸。水量较多时,上表面根本留不住水,水自然会流到加热盘底部,当然就有可能引起跳闸了。

网友B:
你先搞清楚,你的电饭锅引起的是漏电跳闸,还是过流跳闸,然后采取对应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搞清楚,你的电饭锅引起的是漏电跳闸,还是过流跳闸,然后采取对应措施。 ...

这怎么区分呢?我只知道电表那里跳了。
锅的功率 7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