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代问---LC串联谐振半桥输出不能带载

楼主:
一款射频美容电源,频率1M,输入DC15~48V,想输出AC150~500V,如图搭建的电路。谐振电感为2mm的漆包线绕制的直径为20MM的空心电感,电容为2000V的CBB81电容,在空载时15V输入时输出可得到340V的1M正弦波,但不能带负载,负载为一个50W的50R的金属电阻,一接入负载输出马上从350V拉低到几十伏,输入电源的输出电流我调到了最大为5A所以应该不是输入电源功率不够,因一直没有从事过电源相关的开发所以折腾了几天实在没办法了,特来这里求助,忘不吝赐教!

空载输出波形

带载输出波形

驱动部份原理图

网友(2021-09-11):
在空载时15V输入时输出可得到340V的1M正弦波,但不能带负载,负载为一个50W的50R的金属电阻,

340V,50欧,这里有多少安培?

网友A:
输入15V,最大电流5A,功率75w
如果50欧姆的电阻输出350V,需要7A的电流。对应350*7=2450W
你就一个变压器,能量要守恒的。
所以Pin=I^2*R=75W
I=√P/R=1.2247A
V=50*1.2=60V
考虑变压器的效率,电压会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15V,最大电流5A,功率75w
如果50欧姆的电阻输出350V,需要7A的电流。对应350*7=2450W
你就一个变压器, ...

收到,谢谢坛友的指教。如果由你搞,你会做那些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坛友的指教。如果由你搞,你会做那些修改?

2450w的1M电源,应该体积不小,我记得业余无线电玩短波的100W体积都很大了。
你就是要50欧,电压也得350V吗?

网友:
负载为一个50W的50R的金属电阻,
一接入负载输出马上从350V拉低到几十伏

根本就没有几千瓦,

电压从350V掉到几十V

电压按照50V来计算,
大约50V*50V /50欧=50瓦

美容仪器,要不要几千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