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各位大虾,烦请帮小女子看下防盗器原理图可行不?

楼主(2021-09-11):
   各位:
        花了几天时间,整理出个防盗器原理图,烦请各位路过的大神,帮小女子看下是否可行,哪里需要修改的,在此,小女子先行谢过!

网友A:
无线接收电路用模块吧,比自己做省事。

网友B:
毕设还是课设?搞那么复杂

网友C:
竟然看懂了

网友D:
我是来看小女子的,上美图吧

网友E(点评):
我和你一样

网友F:
竟然用的是松翰的,OPT 单片机。。哈哈。。厉害了。。要用汇编写程序啰。。

网友G:
小女子,先验证女儿身

网友H:
你说是女的就是女的,群友门都不信

网友I:
弄的有点复杂了

网友J:
论坛规矩,只要自称小女子的,先晒照片再提问。

网友K:
这年月,照片都可能是p出来的,何况是。。。。

网友L:
如果有现成的超再生,那问题不大,
如果是你自己设计的,那这块调试起来有点费劲
其他应该没啥,
串联稳压供电,可以换国产哪种DCDC

网友M(2021-12-02):
又不是美国,说自个是女子就上女厕所。

网友N:
这是个汽车防盗电路。你的具体问题是什么?
有振动检测、报警输出、遥控操作输入等电路,控制芯片是专用的,可以对吗学习。数据存储在2402中。

网友O(2022-04-29):
这个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