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谁能帮看一下这个莱姆霍尔输出电压和测量电流对应关系

楼主(2021-09-11):
一个霍尔传感器,HO 120-NP

如题,我找来找去找不到这个输出电压和输入测量电流的对应关系,
各位大佬,谁帮我看一下吧

网友A:
在vref引脚悬空时,使用内部基准
0A对应2.5V
6.667mv/A就是斜率
120A

好的 非常感谢

楼主: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理论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ref引脚悬空时,使用内部基准
0A对应2.5V
6.667mv/A就是斜率

如果不悬空,使用差分运放,是不是应该拿Vout输出和Vref求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悬空,使用差分运放,是不是应该拿Vout输出和Vref求差?

霍尔元件都是支持双极性电流的。
vref是中点。小于vref就是负电流,大于vref是正向电流。
这种输出对单片机友好。
如果你求差,会得到负电压和正电压,单片机接收不了负电压。当然你是测直流没问题。
如果测直流,把电流的为零的时候的值,求个平均,再减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元件都是支持双极性电流的。
vref是中点。小于vref就是负电流,大于vref是正向电流。
这种输出对单片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