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数据的处理该在哪里做

楼主(2021-09-11):
单片机和上位机通信,单片机接收实在中断内。我想问的是数据的处理该在哪里做,我以前在中断内处理,感觉太影响其他部分的运行了。

有三条保存在本地数据要发给上位机,如果上位机回复收到,本地就删除数据。发送在主函数,接收在中断,接收解析在主函数。
请问一般是三条同发,然后收到三个回复,然后处理这三个回复?

网友A:
为了确保稳定性,主函数内发送部分是定时工作,几秒钟一次,而且每次只发一条,好让收到的回复在主函数接收部分做完处理。

网友B:
请教收发和处理方面,应该这么做才好?

网友C:
这个要根据实际的情况综合考虑的。比如处理数据的运算量,对通讯实时性的要求等

网友D:
中断快进快出,做个标记,在对应线程处理记好了。

网友E:
按照你说的,对时间要求没那么严格就直接是一个个发一个个处理,比较简单,如果是三个一起发,并且等待到回复,可以使用操作系统的事件标志组。。。

网友F:
一般的处理都是主函数里面。

网友G:
中断内处理没有问题的。

网友H:
能不能粘贴一下代码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I:
影响其他部分的运行就麻烦了。

网友J:
个人推荐使用中断外运行。

网友K:
可以使用标志位进行处理的。

网友L:
采集数据后,在定时器中断里面进行处理。

网友M:
楼主要使用地什么芯片呢?

网友N:
串口的DMA的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O:
如果计算量很小,完全可以在中断里面进行。

网友P:
不是很清楚这样度不一的数据在使用dma的时候该怎么搞.

网友Q:
dma常见的应用都是传输固定长度的数据,不同长度的没试过。

网友R:
可以在中断中调用另外一个函数

网友S:
一般情况解析和发送是在主函数或主函数调用专门的函数处理,具体要看细节的技术要求,假如你回复格式比较固定、数据由其它函数随时组帧准备好,当然你接收的帧也不需要复杂的校验时完全也可以在中断程序中启动发送,多不了几个指令周期的。另外,楼主说的三条同时发送是什么鬼?是指连续发送嘛?为什么不与上位机协调一下组成一个帧或包传输?因为这么搞你和上位机编程都会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