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半导体冰箱的制冷效果

楼主(2021-09-11):
有些药物要低温贮藏,比如 2 到 8 度,所以想买个半导体的小冰箱。TB 上这种冰箱(6 - 8L)的不到 100 元,但都说只能比环境温度低 20 度。上海这种地方,经常超过 28 度的。
是不是半导体的制冷能力不够呢?
能否自己改装,比如在它的散热片上再加个半导体制冷片?

网友A:
〓◆ 半导体制冷与应用技术 250页 6.8M ◆〓

用级联方法提高冷热端温差.即风冷方法驱不走热端散发的热,可用另一片致冷片的冷端贴上去散热.

网友B:
死了这条心吧,基本不可能的,很少能将温度降到10℃以下,除非冬天。
另外,这玩意儿耗电极大,不比压缩机冰箱耗电少。

网友C:
楼主药机行业的?
了解一下半导体制冷的的工作原理就知道了,它是在两端制造温差,将一端的热能加上自己的功耗后搬运到另一端,问题在于两端温差越大,效率越低。所以当冷端和热端温差大于20度制冷效率就已经很低了,产生的冷量跟耗散平衡后就维持到那个温度。

你说的散热片上加半导体制冷片的套娃方式也是一种办法,多层套娃也有呢,效率太低在特殊情况下还是可以使用的。

和压缩机这种热泵比起来效率低多了,半导体制冷多级套娃后效率大概低了一个数量级吧,不过好处是可以精细控制。

网友D:
制冷能力由制冷功率决定,跟是不是半导体制冷无关。半导体制冷在温差大时效率较低,但照样有低温型产品,但价格就不是你说的那样了。

网友D:
家庭存放药品,分常用和非常用但需长期保存的,前者放在药瓶中直接放冰箱冷藏室,后者用真空胶袋密封后放冷藏室,比买什么专用的半导体小冰箱划算多了。

网友E:
我有个车载半导体冰箱,实在不怎样,所以建议不要买。

网友F:
现在的半导体制冷,不能说很差,只能说垃圾。千万别买。
未来有突破再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死了这条心吧,基本不可能的,很少能将温度降到10℃以下,除非冬天。
另外,这玩意儿耗电极大,不比压缩机 ...

冷堆制冷10度以下轻而易举,只要采用专用的多级致冷器件。问题是特烧钱!

网友H:
功率大,效率低,能达到效果
需采用风冷或者水冷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冷堆制冷10度以下轻而易举,只要采用专用的多级致冷器件。问题是特烧钱! ...

半导体制冷冰箱我买过啊,用来存放锡膏的,没啥用,夏天里边的温度有20℃左右,一直在耗电,根本停不下来,后来把电源都烧毁了,我外接一个12V开关电源,电源上的风扇一直不停,算下来,一天的耗电量能超过家用冰箱。
后来我买来半导体制冷片,三级串联的那种,功率100W,再买一个号称超频王的CPU散热器带风扇,自己做了一个半导体冰箱,总功耗约125W,环境温度30℃,冰箱内温度14℃,不能再低了,测试时,只听到冰箱内冷凝水哗哗往下滴。自己做的隔热做的不是很好,处理好了,也许能降到10℃以下吧。
但是,半导体制冷的能效比实在太差了。

网友I:
你只要保温和散热做的好,2 到 8 度完全没问题。不过还是不建议:
一、这东西耗电量特大,效率太低
二、万一停电,散热器变加热器(外部热量从这里进入很容易)
所以,还是买普通压缩机的冰箱吧。

网友J:
半导体制冷,冷热两端距离近(只有几mm)而且不是隔热是金属合金, 热传导很大,断电秒变热要一直通电.也是半导体制冷效率低的原因.

网友K:
半导体制冷效率太低,我只用过给光通讯部件做恒温,可精细调控元件温度。

网友L:
我有个小冰激凌机就是半导体制冷,可以0度以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半导体制冷冰箱我买过啊,用来存放锡膏的,没啥用,夏天里边的温度有20℃左右,一直在耗电,根本停不下来 ...

三级串联是啥意思?三片相同的制冷片并联工作?如此见效甚微,必须要采用专用的多级致冷器件才能奏效!

网友M:
只知道这种东西耗电量惊人,玩玩可以。

网友N:
我家有一台,真是太没用了。完全就是个骡子的***,废物一个。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半导体制冷冰箱我买过啊,用来存放锡膏的,没啥用,夏天里边的温度有20℃左右,一直在耗电,根本停不下来 ...

半导体制冷的一个好处就是只算温差,你如果把散热端浸在冰盐混合物里,那温度才低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三级串联是啥意思?三片相同的制冷片并联工作?如此见效甚微,必须要采用专用的多级致冷器件才能奏效! ...

用的就是多级串联的制冷片,比普通的制冷片厚多了,买来就是一体的,不是我自己弄的,所以一个就要100W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O:
半导体制冷的一个好处就是只算温差,你如果把散热端浸在冰盐混合物里,那温度才低呢. ...

我买过十几片半导体制冷片了,总的来说,制冷真的不行,制热效果不错,制热能效比超过100%,后来被我用来做温差发电,效率也很低,勉强能点亮几颗LED。

网友P:
买压缩机的小冰箱,效率高 效果好。

网友Q:
查一查 美的   X-TXG5001,就是用的半导体致冷片。
   60W 电功率,  500ml 锅内温度 -5°C

cao, 官网找不到。 只在某宝的某家 美的旗舰店 找到。 应该不会是假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用的就是多级串联的制冷片,比普通的制冷片厚多了,买来就是一体的,不是我自己弄的,所以一个就要100W功 ...

温差致冷,散热要求严格,否则就糟蹋了这好东东。我以前曾见过用循环水冷帮助冷堆散热,寿命与效率都大幅提升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温差致冷,散热要求严格,否则就糟蹋了这好东东。我以前曾见过用循环水冷帮助冷堆散热,寿命与效率都大幅 ...

是啊,所以我在热端用了带有4根热管的散热器,再用大功率风扇吹,散热器温度几乎跟室温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所以我在热端用了带有4根热管的散热器,再用大功率风扇吹,散热器温度几乎跟室温一样。 ...

还想更冷就得多层迭加级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