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05.snap在线调试器的实验

楼主(2021-09-11):
#申请原创#

    snap是Microchip公司推出的具有一些基本的调试/编程功能的器件,适用于不需要高级功能的开发人员下载和调试程序。下图为其实物:

    这是背面照片:

    snap调试器通过USB接口与电脑连接,通过一个8脚的排座连接到器件上,排座的定义的如下,实际上使用到的只是前5个引脚:

    从PIC18F16Q41的硬件手册的介绍中得知,核心板除了可使用板载的下载调试器外,还可以使用外部的下载调试器:

    连接的引脚如下:

    将snap连接电脑后,电脑自动识别并安装好驱动程序:

    我按照信息手册的提示,在项目属性窗口中并没有找到snap器件:

    折腾了不少时间,最后发现要在此添加器件:

    点开选项,然后在下拉列表中找到snap器件:

    添加了器件之后,就可以在属性窗口中看到相关的设置:

    与板载下载调试器不同的是,使用snap时,必须单独给核心板供电:

    下载时,在弹出的下载工具窗口中同样也要先勾选“show all”,然后在下拉列表中选择snap:

    下载烧录的过程与板载调试器一样,没有明显的区别:

    这是测试时的照片:

    这是snap信息手册:

网友A:
就是官网的这个MPLABSn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官网的这个MPLABSnap吧

是的。

网友B:
是不是程序下载和调试,必须用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程序下载和调试,必须用这个呢?

这是下载工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