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调试在线运行 程序可以执行,断电重启 程序消失?

楼主(2021-09-11):
编程工具使用MDK5.24A 和5.34 两种版本都存在这种问题,简直活久见,5版本编译器和6版本编译器都尝试过,没有解决。BOOT已通过电阻下拉。请问各位有遇到过相同情况的吗?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能确定是程序丢失吗,有没有用J-FLASH之类的工具把FLASH内容读出来看看?

网友B:

应该不是程序丢失,是程序自身的BUG吧搜索
复制

网友C:
需要读取一下FLASH看一下有无内容。
另外是不是你的BOOT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