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TIM1产生PWM,可以不可以产生4路PWM不同的脉冲?

楼主(2021-09-11):
STM32的TIM1产生PWM,可以不可以产生4路PWM不同的脉冲?

网友A:
同一个定时器可以产生4路频率相同、占空比不同的PWM

网友B:
如果希望频率不同,可以使用匹配切换模式来实现。

一个定时器输出4路不同频率波形的应用示例

楼主:
我感觉也应该是这样的!可以产生4路频率相同,占空比不同的PWM.......

网友C:
可以产生四路频率和占空比各异的脉冲信号,前提是刷新跟得上

网友D:
这种方式每一路信号都要在PWM中断中单独进行刷新的

网友E:
典型用途是用于四路不同的步进和伺服电机,每一路电机的脉冲信号相互独立,几个电机可以同时运动!

楼主:
请问 那里有这样的例程啊!

网友F:
频率都是一样的  只是占空比不同

网友G:
STM32别的不说就是TIM特多,楼主何苦偏要在TIM1上吊死?有不敬请谅解!

网友H:
频率不会不同吧

网友I:
我觉得是不可以的

网友J:
相位可以是不一样的吗

网友K:
使用多个定时器试试看

网友L:
一个定时器的信号可以四路都独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