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BT6,无法运行程序

楼主(2021-09-11):
用stm32f103rbt6设计了一个小玩意儿,通过测试每个模块都没有问题

楼主:
电脑接ST-link到板子上也可以debug

网友A:
debug下板子可以正常运行吗

楼主:
但是拔下st-link后板子就好像是卡死了,无法运行,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B:
拔掉stlink后重新断电上电试试

网友C:
Boot引脚的配置不对导致的,自己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D:
建议先重点检查下电源,尤其接地系统

网友E:
再就是BOOT脚配置及焊接检查下

网友F:
代码调试时做功能验证时不要总是开启各个外设寄存器窗口,有需要时打开看下。

网友G:
是不是芯片没有复位好

网友H:
能下载程序吗

网友I:
有没有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J:
怎么进入debug模式啊

网友K:
是连接仿真器的模式吗

网友L:
查供电电压了吗

网友M:
如何确定没有运行程序呢

网友N:
有可能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