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读写SDRAM校验不通过

楼主(2021-09-11):
用LM3S9b96,SDRAM为什么初始化不成功。。。。。

网友A:
InitCfgSDRAM只是引脚的配置,关键的配置全在SDRAMInit里

网友B:
你最好上硬件实测一下,不排除有的东西不能仿真。

网友C:
SDRAM芯片使用的是同一个型号吗?如果是的话,不用改。

网友D:
关键的配置在SDRAMInit里。。。

网友E: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F:
这款芯片是什么功能的芯片啊

网友G:
校验不通过 是自动进行校验的吗

网友H:
是软件进行的校验吗

网友I:
是硬件校验的方式吗

网友J:
为什么要进行校验呢

网友K:
是不是时序上有不对的地方啊

网友L:
一次也没有通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