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开发SH79F166A需要哪些工具

楼主(2021-09-11):
开发SH79F166A需要哪些工具,是否只需要JET51即可
目标板可以自己焊接,另外价格?

网友A:
需要一个JET51,这个工具支持C语言和汇编

网友B:
嗯,采用KeilC51开发平台,可以仿真也可以烧录

网友C:
不过烧录有专门的烧录工具Pro-06

网友D:
嗯,JET51烧录良率一般,主要是用来开发的。

网友E:
PRO-06支持一拖四烧录,可以烧录用户识别码。

网友F:
如果要方便开发,可以再买个目标版,上面带有一个SH79F166AF的主控,引脚全都引出来了,还有JTAG仿真烧录通讯口,其实就是个最小系统,可以自己搭。

网友G:
用串口可以不?本人新手,要用中颖的单片机,不知道怎么开始

网友H:
你也可以直接联络中颖工程师

网友I:
熟练工啥工具都不需要,直接串口下载程序,看结果调试修改程序即可。

网友J:
166A是不支持串口ISP的,一个最基本的下载器是必须的编程调试工具,最不济也要一个SLAB

网友K:
话说这芯片驱动LED的能力被官方关闭了一半,有点弱,只能驱动小尺寸的数码管,大尺寸大电流的要解密或者用他们的1621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话说这芯片驱动LED的能力被官方关闭了一半,有点弱,只能驱动小尺寸的数码管,大尺寸大电流的要解密或者用 ...

很多年前,我就**了这个驱动能力的限制,找上海正勤买芯片,或许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哈。

网友M(2024-09-27):
Keil C51开发平台、ET51仿真器、PRO-06烧录器

网友N(2025-07-09):
JET51是SH79F166A开发中常用的仿真器,但除了仿真器,你还需要一个适合的编译器和调试工具,比如IAR Embedded Workbench。

网友O:
开发 SH79F166A 需:1)IDE(如 KEIL C51);2)烧录工具(SH-ICE 仿真器或 JET51);3)调试器;4)开发板;5)数据手册与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