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13口普通输出

楼主(2021-09-11):
pi, IO, gp, GPIO, ni, 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一直为高,我实在找不到问题了

网友A:
需要把JTAG接口关了

网友B:
看下是不是Jtag/swd烧录口

网友C:
每个IO都可以设置独立的时钟?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E:
硬件接的什么

网友F:
怎么关掉jtag口啊

网友G:
在软件里如何关掉呢

网友H:
还是软件原因啊

网友I:
硬件上是不是接上拉电阻了啊

网友J:
其他部分的初始化是不是干扰到这个引脚了啊

网友K:
检查一下硬件连接

网友L:
关掉的话 是不是就不能下载程序了啊

网友M:
难道这个引脚复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