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看下是不是Jtag/swd烧录口

楼主(2021-09-11):
fatfs系统文件ff.c中,函数FRESULT f_getfree (const TCHAR* path,DWORD* nclst,FATFS** fatfs)第一个传递参数path怎么确定?我按照原子的例程写"2:"或"1:"或"5:"等,返回值是0x0b;如果写"0:",返回值是0x0c;总之,就是不能成功返回0,不明白这个传递参数应该怎么写,它由什么决定?

网友A:
请问 什么叫逻辑驱动号

网友B:
真心不知道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C:
文件系统里边的?

网友D:
删了干啥,留着。

网友E:
FATFS *fs;

    DWORD fre_clust, fre_sect, tot_sect;

    /* Get volume information and free clusters of drive 1 */

    res = f_getfree("1:", &fre_clust, &fs);

    if (res) die(res);

    /* Get total sectors and free sectors */

    tot_sect = (fs->n_fatent - 2) * fs->csize;

    fre_sect = fre_clust * fs->csize;

    /* Print the free space (assuming 512 bytes/sector) */

    printf("%10lu KiB total drive space.\n%10lu KiB available.\n", tot_sect / 2, fre_sect / 2);

网友F:
跟是不是烧录口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G:
这个是在跑系统吗

网友H:
如果是烧录口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I:
不是很明白楼主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J:
看一下引脚说明就知道了

网友K:
文件逻辑驱动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