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小米热水壶拆解

楼主:
手上有一个不知道用了多久的小米热水壶,用起来一直用滋滋滋兹的声音,听起来烦躁的不得了,仿佛随时会爆炸的样子,刚好换了一段时间的净饮机,热水壶很长时间没用了,就想着把这个拆开看看,热水壶和净饮机照片如下。

这个热水壶有底座和水壶两个部分,底座是直连的三孔插头AC 220V,我用万用表量了下,底座和三孔插头的火线和零线是连在一起的(废话,不然怎么上电呢)

底座基本情况了解了,然后看水壶部分,仔细看了下水壶,只有底部有三个螺丝,将螺丝去掉就可以把圆形底盘拆开,本来我想用小米的电动螺丝刀拆解,结果小米的电动螺丝刀没有小米电水壶的这个五角螺丝,真是讽刺,最后还是用的自己的小的螺丝盒。

拆开后看到就很简单了,通过水壶最下面的凸出来的按键,可以使使加热管两边分别和火线/零线导通,所以就是一个结构上的开关来进行导通。内部应该还有一个温控弹片,当水烧开之后,温度到达一定值,则可以使加热管断电,拆解后产品就是这个逻辑。

总体看来,产品比较简单,就是单纯的给加热管加热,断电使用的机械温控弹片(我并不知道哪个是温控弹片,个人猜测)来实现,内部没有线路板,所以整个拆解比较简单,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对成本比较了解的老铁可以说一下按照这个产品,大概成本在多少。

网友A(2021-09-11):
底座热熔变形是这类电热壶的通病-----小米、康佳、樱花、环球、半球。。。。。。。修过不下二十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座热熔变形是这类电热壶的通病-----小米、康佳、樱花、环球、半球。。。。。。。修过不下二十个牌子! ...

底座热熔变形烧起来就会哔哩哔哩的像要爆炸似的响吗

网友B:
小米水壶啥价买的 ?论坛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水壶啥价买的 ?论坛送的?

69还是79吧,自己买了好几年了,论坛有送过小米热水壶吗

网友B(点评):
不知道送过没,那个电动工具是送过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我都是自己买的,家里买了一堆小米的东西,随着小米产品线越来越丰富让人有一种收集的欲望,但说实话,产品使用体验感一般般,有点**肋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底座热熔变形烧起来就会哔哩哔哩的像要爆炸似的响吗

接触不良产生电火花,发出哔哩哔哩声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不良产生电火花,发出哔哩哔哩声响

这个可能性挺大的,毕竟里面没有啥玩意,但我已经把它拆掉了,嘻嘻嘻,也不能装起来重新用啦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温控触点的接触不良,这东东并不复杂,问题所在两者必居其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温控触点的接触不良,这东东并不复杂,问题所在两者必居其一

嗯,毕竟连一个PCB都没有,相对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