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电机库中得到真实电流值

楼主(2021-09-11):
电机库中,我看电机库是从JDR寄存器取出的数进行了处理:按照参考电压2V,然后按照Q1.15处理,然后用作foc计算用。 若我想得到真实电流值,foc计算中的电流值除以32767,再转换为3.3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就是电机库的电流值除以32767,再除以2,再乘以3.3就行吧。

楼主:
有没有给确认一下

网友B:
这是一种算法吗

网友C:
因该是可以的

网友D:
先试试,然后测一下,对比看看。

网友E:
呵呵  不太会算这个电流值

网友F:
跟理论值相符吗

网友G:
不会这个算法啊

网友H:
这个算法是什么呢

网友I:
Q1.15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是一种数据处理方式吗

网友J:
foc计算是什么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