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烧录口重映射

楼主(2021-09-11):
我把烧录口PA13/PA14作普通IO,结果烧录不了了。有办法解决吗?STLINK

网友A:
控制你的BOOT;

网友B:
IAP串口升级一个其它程序,PA13/PA14别别普通IO口设置就行

网友C:
使用STLINK的话,你可以使用stlink Utility软件工具来连接。

网友D:
连接时先做下复位。

网友E:
复位、连接的动作衔接快点。

网友C:
复位后直接进行烧录就可以啊

网友E:
快速复位,下载。

楼主:
复位重映射需要一段时间。

网友F:
如果是官方板子可以重新拖一个程序到板子里解决

网友G:
默认接口是哪个

网友H:
复位成出厂状态

网友I:
最快的办法就是复位

网友D:
用硬件进行复位

网友J:
怎么控制boot呢

网友K:
没有操作过boot啊

楼主:
应该复位一下,然后快速的烧录进去

网友L:
有些管脚须进行专门的重映射?

网友M:
复位以后直接诶下载程序。

网友N:
不能复位了吗?

网友O:
被禁用无法下载,

网友P:
是完全禁用JTAG+SWD?

网友Q:
短路复位电容,点下载

网友R:
复位的时候,禁止JTAG的寄存器也是复位状态

网友S:
JTAG 被禁止。

网友C:
看手册中说的很清楚

网友T:
复位再下载程序吧

网友U:
一直不敢这么做

网友V:
请问如何控制boot引脚呢

网友W:
恢复出厂设置可以么

网友X:
reset之后换一个引脚吧

网友Y:
为什么不能复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