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进入硬件错误之前是:GUI_SPRITE_SetPosition如何解决呢

楼主(2021-09-12):
进入硬件错误之前是:GUI_SPRITE_SetPosition如何解决呢

楼主:
我的STM32F429运行的是FREERTOS+EMWIN,ICONVIEW控件做的按钮,当点了几十次后就进到硬件错误里去了,用stack code caller查看下,硬件错误之前是GUI_SPRITE_SetPosition,是GUI函数,请问这个问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A:
如何排除呢

网友B:
点中间也是这样?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设置的硬件参数和实际不同。

网友D:
硬件错误是什么

网友E: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F:
这个是画图工具吗

网友G:
这个是报错信息吗

网友H:
是在什么情况下报错的呢

网友I:
请问什么是硬件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