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弱弱的问一下做矩阵键盘不需要上拉电阻吧

楼主(2021-09-12):
我只记得一个按键好像是需要上拉电阻的。不知道这个做矩阵键盘需要不需要s

楼主:
不要笑话我啊,去年刚学。

网友A:
弱弱的告诉你,不需要

网友B:
看图自己理解。

网友C:
32单片机做的话,是不需要的。

网友D:
那要接上拉电阻的

网友E:
什么样的输出形式,引脚都可以接上拉电阻

网友F:
推挽输出就可以不接上拉电阻

网友G:
通过一只上拉电阻,键按下时这个端口对地端接

网友H:
用作普通I/O口时必须外接弱上拉电阻

网友C:
加的话就加4.7K/5.1K/10K吧

网友I:
用103做矩阵键盘需要另外加上拉电阻

网友F:
关键看你使用的哪款单片机了

网友G:
加电阻主要是用来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J:
加上拉电阻的矩阵键盘驱动程序

网友K:
上拉电阻将输入拉高置位,可以减小干扰

网友A:
因为推挽输出的输出电流挺够大,但是你接上拉也没事

网友E:
上拉确定低电平是需要的。

网友K:
键释放后,对低端接点开路,所以会自动回到高电平

网友L:
要是工作环境比较好的话完全可以不加的

网友M:
键盘都不一定要用上拉电阻

网友A:
看看他的数据手册中使用IO口的注意事项就可以了

网友N:
加的话性能也稳定不了多少

楼主:
做上拉电阻用10K的

网友G:
但是“开漏”输出的话,输出电流非常小

网友O:
最好加上,抗干扰

网友P:
我感觉因该需要

网友Q:
请问什么叫矩阵键盘啊

网友N:
当然需要了

网友R:
应该需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S:
我觉得应该是需要的

网友T:
最好还是需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U:
如果矩阵自己不带  那就需要自己加上拉电阻

网友V:
主要看电流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