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重启单独运行就死机了

楼主(2021-09-12):
我是用的stm32f103rct6,用仿真器调试程序时,一直运行都是没有问题的。当把程序下载进单片机,然后断电重启单片机,单片机开始运行程序,运行了一部分就死机了

网友A:
把一些信息通过串口或其它方式打印出来,慢慢查呗;

网友B:
应该是某些需要延时的地方延时不够,定位到进入死机前的代码部分就知道了。

网友C:
看看代码空间是不是超了

网友D:
仔细排查仿真和正常运行的不同点,问题就在那

网友E:
通讯数据没处理好导致的吧?

网友A:
程序代码本身不完整,只是在调试器下某些寄存器借助于调试工具操作了。

网友A:
比如曾有人手动通过调试使能某中断,代码里却忘记了。。。

网友F:
个别寄存器状态外具有读后发生改变的特性,比方 读清零。

网友D:
有些情况下,即使代码本身问题没即使读,但调试器读了状态位。。。

网友G:
目标板本身硬件供电、接地可能有问题。

网友H:
每个电压脚都需可靠连接,接地保证良好

网友I:
那你是怎么判断出死机的呢?

网友J:
你是怎么判定的死机了呢

网友K:
是不是供电不稳定啊

网友D:
考虑供电问题

网友L:
死机的位置是一样的吗

网友M:
估计是程序自己的问题

网友N:
还是检查一下代码吧

网友O:
软件有修改的地方吗

网友P:
有可能是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