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使用定时器PWM功能初始化完成管脚如何输出低电平

楼主(2021-09-12):
我使用STM32F030R8T6定时器的PWM,芯片上电初始化后配置的相应PWM管脚输出是高电平,我想让它输出低电平(因为后面是接功放输出)。
不知如何实现,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A:
你那个高电平应该是你配置后才出现的。

网友B:
你是指启动计数器之前吧,若是,你可以结合你的PWM模式,手动赋予计数器的响应数据,调整CNT与CCR的比较结果
从而决定输出电平。

网友C:
比如:采样PWM1模式,CCR=100, 我将CNT的数据调整100以上的数。这样让输出为低电平。

网友D:
当然,还有其它方式,比方强制输出。

网友E:
看看有没有输出数据寄存器,ODR之类,
配置之前先清零

楼主:
只需要修改比较寄存器的数值就可以做到你的要求,至于如何修改?

网友F:
看看datasheet,自己动手测试就可以了。

网友G:
还有个方法就是改变PWM模式。以上的方法都需要初始化后就启动PWM功能。

网友H:
PWM占空比设置成0;

网友I:
将PWM的占空比调成低电平多些

网友E:
这个默认的是输出高电平吧,是不是只能用的时候再初始化

网友J:
如果你配置为输出模式,且CCER里的CCnE位为0的话,默认输出为0.

网友K:
如果开启了PWM,输出取决于 CCR与CNT的比较值与PWM模式。

网友L:
希望固定输出为0的话,可以操作CCER里的相依位。或者直接将CCR设置为0或ARR,具体结合你的PWM模式。

网友M:
将CCR设置为0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N:
你是怎么设置的,吧CCR设置为0吗?

网友O:
还是输出PWM的时候设置复用功能,不用PWM设置成I/O口设置成输出输出低电平

楼主:
将CNT赋值  使CNT>CCR就可以了。

网友P:
没有配置过

网友Q:
反相应该就可以啊

网友I:
在寄存器里边进行配置

网友R:
我好像看见过这种介绍的帖子

网友S:
需要接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吗

网友T:
赋予计数器的响应数据

网友U:
其实就是定时器操作的问题啊

网友V:
何时输出低电平呢

网友W:
使用定时器 定时输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