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没用到的IO口 怎么处理?

楼主(2021-09-12):
没用到的IO口 怎么处理?

网友A:
输入上拉或输出高

网友B:
输出高,低。输入上拉都可以。

网友C:
这个是为了给IO一个固定的电平
io如果floating会导致漏电的
更多操作

网友D:
上拉,输出,置1.

网友E:
使IO口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最好省电,不易受干扰。

网友F:
作输入最好,避免设置成输出引发的短路而损坏芯片

网友G:
看 Datasheet要求,或者参考设计。

网友H:
中颖的IC在烧录时配置成准双向,不用任何处理。

网友F:
没用到的IO口处于弱上拉状态。

网友I:
假如有些IO口需要在上电时处于低电平,烧录时配置成输入,软件首先把io口配置成你需要的类型和电平,没用到的IO口类型只要不是输入就行。

网友J:
设置成带上拉的输入状态,也就是51的准双向状态,输出1,同时记得关闭对应的中断。
这样的好处在于,一方面不容易受到外部的各种干扰,另一方面,万一不慎有导电性的液体滴入,甚至调试中,不小心一坨焊锡掉到这些IO上,把它和周围电路短路,起码这几个IO只要不是碰到高压,就不有硬件的损坏,故障排除后继续可以工作。

网友K:
设置为漏极开路;

网友L:
未用的模拟输入也要接地

网友M:
一般是用个10K电阻下拉到GND

网友N:
一般都是空着的

网友O:
可以用大一些的电阻下拉到地。

网友P:
不用的IO口可以悬空

网友Q:
在CMOS电路中,如果输入口悬空,可能会导致输入电平处于非0和非1的中间状态

网友R:
最好不要悬空!

网友S:
固件中切记不可对接地的IO有低阻输出操作

网友T:
只能做开漏输出或者浮空输入

网友U:
不需要特殊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