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在外部还没有加上中断信号时,会进入一次中断

楼主(2021-09-12):
P1.7使用上升沿触发中断。在仿真运行时,在外部还没有加上中断信号时,会进入一次中断。每次都是这样,是不是由于仿真过程中I/O管脚有上升电平造成的?

网友A:
你最好设置下降沿触发中断,因为一般上电的瞬间,管脚会是高电平的。。

网友B:
你的管脚设置下拉了没呀

网友C:
接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呢 也不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D:
能产生中断,肯定是有上升电平,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不好说了,用示波器好好测试一下这个管脚。。

网友E:
直接接地或者接高电平,看看还能进中断不?

网友C:
通过1K电阻上拉,还能进去呀,怪了。。

网友F:
检查下,是不是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G:
一句P1IFG |= 0x00引起的,修改为P1IFG = 0x00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说明有外部信号的干扰。

网友H:
可以接一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D:
这个配置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I:
中断信号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

网友J:
可以使用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固定。

网友K:
这个是是误触发了中断了吧?!

网友L:
配置顺序的问题

楼主:
配置完后晚点开中断

网友M:
应该是正常现象

网友N:
是不是使能的地方不对啊

网友O:
可能有干扰信号吧

网友P:
我也遇到这个现象了

网友Q:
9楼 的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R:
我忘了我是怎么解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