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没有32位的定时器, 是不是可以用两个16位的级联

楼主(2021-09-12):
没有32位的定时器, 是不是可以用两个16位的级联

楼主:
如何操作, 只需要定时, 计数满产生中断就可以。 有没有类似代码?

网友A:
第一次听说定时一定要用32位的,你不能灵活点吗?

网友B:
比喻说要定1小时,折算后是3600秒,那么我8位定时器设计为1秒中断,使用一个数字计数中断次数,计数3600次后,是不是1小时?

网友C:
这个数字你设计为32位数,你算算最大是多少?

网友D:
为啥要用32位的定时器?

网友E:
你需要定时多少时间?

网友F:
很多STM32系列都带32位定时器,如果有的话,他们编号一般是TIM2或TIM5.

网友G:
定时器级联也是个非常不错的方式

网友H:
第2个定时器工作从模式

网友I:
不用级联也行啊

网友J:
不用这样麻烦

网友K:
不需要级联也行

网友L:
可以用计数的方式啊

网友M:
不一定非要32位的定时器

网友N:
楼主预计定时多久呢

网友O:
使用for语句循环进行加1操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