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GNU GCC + KEIL 编译DSP LIB报错

楼主(2021-09-12):
/CMSIS/DSP/Source/TransformFunctions/arm_bitreversal2.S(68): error: bad instruction `codesect'

网友A:
codesect
这个是不是指令敲错了,没这个指令。

网友B:
是不是少了个ion

楼主:
什么库没包进来吧;

网友C:
你是不是用错了启动文件?

网友D:
针对不同IDE下的启动文件是不一样的。

网友E:
用的是.a 还是.lib ?

网友F:
这个是CMSIS DSP库啊,,,我看开头
#if   defined ( __CC_ARM )     /* Keil */
    #define CODESECT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ALIGN=2
    #define LABEL
#elif defined ( __IASMARM__ )  /* IAR */
    #define CODESECT SECTION `.text`:CODE
    #define PROC
    #define LABEL
    #define ENDP
    #define EXPORT PUBLIC
#elif defined ( __CSMC__ )           /* Cosmic */
        #define        CODESECT        switch .text
        #define THUMB
        #define EXPORT        xdef
        #define PROC        :
        #define LABEL        :
        #define ENDP
        #define arm_bitreversal_32 _arm_bitreversal_32
#elif defined ( __TI_ARM__ )   /* TI ARM */
    #define THUMB    .thumb
    #define CODESECT .text
    #define EXPORT   .global
    #define PROC     : .asmfunc
    #define LABEL    :
    #define ENDP     .endasmfunc
    #define END
#elif defined ( __GNUC__ )     /* GCC */
    #define THUMB .thumb
    #define CODESECT .section .text
    #define EXPORT .global
    #define PROC :
    #define LABEL :
    #define ENDP
    #define END

    .syntax unified
#endif
应该有考虑兼容GCC 语法。。。

网友G:
应该是少了什么文件!

网友F:
单独编译这个文件也不行啊,,,奇怪了。。。头大。

网友H:
用官方例子,修改。

网友F:
NOBODY NOBODY...  看着ECLIPSE就烦,非要用它不可啊。。。

网友I:
在最上面手工定义一个  __GNUC__   看看。

网友J:
指令不对吧

网友J:
可能文件没有添加完整。

网友K:
DSP?用CCS开发方便

网友D:
不知道是什么错误

网友H:
没遇到过这种错误

网友L:
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啊

网友M:
请问这个是什么功能啊

网友N:
貌似指令没有错啊

网友O:
如何引用启动文件呢

网友P:
这两个文件有什么区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