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不知道能不能工作在3.3V

楼主(2021-09-12):
SH79F081A手册上的工作电压范围为3.6-5.5V,不知道能不能工作在3.3V

网友A:
为什么要用3.3V

网友B:
是啊,非得这样设计吗

网友C:
可选别的型号呀

网友D:
这个感觉不行吧,还是建议换个型号单片机。

网友E:
手册上都说不行了,还怎么玩

网友F:
可能你用在3.3V没发现什么问题,但规格书都写明工作电压范围为3.6-5.5V,就表明厂家不希望你用于3.3V。

网友G: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画板是没有注意到88F54的工作电压是3.6~5.0V,其中有一颗连接到IIC总线的IC工作电压是3.3V,电压相差较大,在进行IIC通讯时是不是能识别正常高电平还是未知数。

网友H:
按手册,得永生

网友I:
样机测试一下估计没什么问题,但厂家给的参数是考虑到全温度范围和可靠性裕量的,至少超出推荐范围的使用造成任何后果厂家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即使这批货你用了没出事也难保下个批号会不会出问题,敢不敢批量用楼主自己掂量着办吧

网友J:
都低于最低电压要求值了,肯定不行啊。

网友K:
3.3V应该是工作不起来了

网友L:
不在规定电压值内估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