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每次打开都提示格式化

楼主(2021-09-12):
还是STM32F4接SPI FLASH作为U盘的问题,每次打开都提示格式化

楼主:
格式化盘后,读写都正常了,但是每次重新启动后,插入USB,打开都会提示需要格式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端点0的数据处理问题

网友B:
或者flash地址问题

网友C:
你好  我现在也在做usb spiflash 能给个参考吗 谢谢啊

网友D:
如何定义地址呢

网友E:
flash是spi接口的吗

网友F:
如何正确处理这个端点的数据呢

网友G:
楼主找到是哪里的问题了吗

网友H:
关于端点有详细的说明吗

网友I:
没设置标识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