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X 编译出错的问题

楼主(2021-09-12):
(无正文)

网友A:
MPLABX可以用C调用汇编吗?

楼主:
我试了一下,不成功。请指教,谢谢

网友B:
建立工程时,要选择编译器。要么选C,要么选汇编,那C调用汇编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C:
C编译器支持混合汇编编程,语法参照C编译器用户指南。

网友D:
楼主是没参考过官方的例程吗?好些都会有调用汇编的

楼主:
没有,不知道哪儿有。

网友E:
PIC 目前有 HITECH C 和 XC8 两种编译器,你用的是哪一种啊。两者都可以嵌入汇编,只是语法不太一样

网友B:
这是 hitechc 的语法,xc8 的忘了,可以百度之
asm("reset");

楼主:
我用的是XC8

网友F:
语法同上

网友G:
创建项目时就可以选择了,有个语言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