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接SPI FLASH 作为U盘的问题

楼主(2021-09-12):
使用官方的库修改的,USB插入电脑能认出可移动设备,打开时显示需要格式化,格式化不成功,但是格式化时上面显示的容量是对的,不知为什么?

网友A:
另外格式化时是调用什么函数,感觉我需要修改的函数就是在usbd_storage_msd.c中,并没有格式化的函数?

网友B:
格式化就是读写扇区。Windows格式化的时候,写入一个扇区后会再读出这个扇区,如果读出的内容和写入的不一样

网友C:
就会提示无法格式化。。。所以你的读写函数很可能有问题。

楼主:
好的,我再看看,谢谢你

楼主:
发现问题,是在读写函数里,这个问题整了几天了,谢谢2L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格式化盘,读写都正常了,但是每次重新启动后,插入USB,打开都会提示需要格式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我的也是每次重新启动都需要格式化?

网友C:
文件系统被破坏了?

网友D:
是不是读写时序有问题啊

网友E:
每次都需要格式化吗

网友F:
楼主修改哪些地方了啊

网友G:
应该不是文件系统的问题

网友H:
难道是读写冲突了?

网友I:
野火,专门的有一个这个例程的
讲的特别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