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为什么STM32要低电平复位

楼主(2021-09-12):
不能通过外部电路的连接方式改为高电平复位吗

楼主:
为什么这电路仅把BOOT0引脚拉高,如果要从串口下载的话不是还应该把BOOT1引脚拉低吗?

网友A:
难道是因为复位后的BOOT1本来就是低电平,不需要再重新设置?

网友B:
芯片就是这样设计的,无法更改复位电平

网友C:
把BOOT0设置为高电平,芯片上电就从系统存储器执行ISP 程序 可以串口下载。

网友D:
前提:BOOT1已经控制为低电平

网友E:
但不是只要设置BOOT0而与BOOT1无关。

楼主:
网上给的ISP一键下载电路都只是把BOOT0变为高电平,我想知道BOOT1是怎么变为低电平的?

网友F:
看电路图,实物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G:
BOOT1一直就是低。

网友B:
看一下stm32 boot1怎么接的就知道了。

网友H:
芯片内部就是这样设计的,使用的时候只要按照芯片手册来使用就好。

网友I:
如果你设计芯片的时候,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设计

网友E:
因为低电平复位更稳定,可以有效地避免很多因为干扰等原因产生错误复位比如静电比如浪涌

网友J:
厂家设计的。当然你也可以外接一个三极管反相来实现高电平复位。

网友K:
开发板上直接将BOOT1引脚接地了。你看真值表就可以发现,BOOT1=‘0'即可,不影响其他方式,这样可以简化下载电路的设计。

网友L:
也可以问问,为什么3.3V供电?

网友M:
为什么 一定要高电平复位呢

网友N:
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O:
复位是通过boot引脚吗

网友P:
应该是无法更改的

网友Q:
厂家出厂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