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DTOUCH MGC3140 IIC问题

楼主(2021-09-12):
目前在调试MGC3140时候,发现IIC无法正常工作,时钟信号正常,但读地址时,无法得到应答。

网友A:
microchip带IIC的设备,是不是操作有什么区别

网友B:
是否需要有特殊指令

楼主:
以前好像听过需要加一个命令什么的

网友C:
逻辑分析仪走起。

网友D:
是否要加命令还是要看你设备的datasheet,IIC地址有的是7位地址,有的是10位地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