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文件下载

楼主(2021-09-12):
购买了2片 笙泉 MPC89E54AF ,焊在了我的学习板上。现在!编译产成的HEX文件怎么才能下载进去?

网友A:
//bbs.21ic.com/icview-132703-1-1.html 上有Megawin 工具的介绍

楼主:
可以用ISP:IN SYSTEM PROGRAMMING,基于系统编程,也就是“在线升级程序”。

网友B:
可以用笙泉的ISP在线下载工具下载(三线模式).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可是我还是没有解决;望高人们一一指点。

网友C:
我想问问;笙泉MCU;能不能像STC那样;直接使用STC单片机ISP下载编程软件;下载程序?

网友D:
新版的MCU应有烧录了ISP_CODE的,可用笙泉ISP软件(与STC肯定不一样)下载

网友E:
硬件串口部分是一样的。

网友F:
硬件串口下载电路和STC一样,但是烧写程序软件不太一样

网友G:
问您一下 您这个芯片使用什么软件进行写C程序的

楼主:
嗯,我知道了

楼主:
有些芯片也可以任意设置

网友H:
只要收发双方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I:
晶振的取值在一定程度决定波特率,因为我们要准确就必须误差小。
但晶振可不是随便取值的!所以就导致波特率的特殊取值

网友J:
晶振可以随便取值的,但问题是你随便取值的话很可能就需要去定做了。

网友K:
波特率也是一样,自己做的设备可以设为任意值,但问题是这样子就没法和别人兼容了。

网友C:
嗯,就好比电视机,国内都是50Hz的,你非要搞个80Hz的制式,那就只能你自己一个人玩了。

网友L:
呵呵,LZ应该不理解“标准化”是怎么回事吧,看看书。

网友A:
若自己用可随便了

网友M:
嗯,,可以搞个2 3M的波特率

网友N:
根据数据的传输率,是可以做成任何波特率了,确实和业界普遍的做法有关;如键盘上的字母为什么是乱序的?电子电容的取值为什么不是倍数递增的?很多传输线特征阻抗为什么要是50欧姆?

楼主:
其实都是业界遵循的一些“潜规则”,你当然可以不按自己的来做啦,关键你只能自己玩,和别人不兼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你足够强大足以影响业界的通用做法,就像苹果特立独行,为啥不可以。

网友O:
通过仿真器或者ISP下载哈。

网友P:
可以随便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