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音乐频谱AD采样为什么使用定时器控制采样率?

楼主(2021-09-12):
下面代码中,用定时器控制ADC的采样率有什么好处吗?另外,为什么采样率要设置为40KHz?
//arr:定时器周期
//psc:预分频器数值  计数器的时钟频率CK_CNT等于ck_psc/psc+1
//系统时钟ck_psc:64M
void TIM1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arr/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44C)
u16 ADCRegularVal[NPT+15];

//初始化DMA
void DMA1_Init(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RegularVal;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NPT;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使能DMA
}
//等待DMA1传输结束,这个时候就可以读取ADC的值了
void Wait_ADC1_DMA1TransportOver(void){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等待DMA传输完成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清除传输完成标志
}
//初始化ADC
//定时器周期触发
void  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          //使能ADC1通道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设置ADC分频因子4 64M/4=16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PA8PWM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0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1_Init(25,63);   //40K的采样率
DMA1_Init();    //初始化DMA
ADC_DeInit(ADC1);  //复位ADC1,将外设 ADC1 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0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设置规则通道ADC的采样率 28.5个周期

  ADC_DMACmd(ADC1, ENABLE);         //使能ADC DMA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 ENABLE);        //ADC外部触发使能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结束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TIM1定时器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CH1 PWM输出使能

}

网友A:
因为 这样更能准确的控制采样率。

网友B:
因为音频一般都是20HZ~40KHz的呀

网友C:
这问题问得太有水平了

网友D:
为什么要这样控制呢

网友E:
为什么要中途修改采样频率

网友F:
依据什么进行改变呢

网友G:
这样做会不会太繁琐

网友H:
都没有这么深入考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