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LINK调试STM32F072,总提示找不到设备

楼主(2021-09-12):
ST-LINK调试STM32F072,总提示找不到设备

网友A:
驱动没有装

网友B:
USB口坏了

网友C:
USB线坏了

楼主:
ST-LINK仿真调试STM32F030可以的

网友D:
看你的信息是找不到STLINK,还没到目标板。。。

网友E:
线没接好

网友F:
楼主自己做的板子?自己做的看看接口是不是对了。

网友D:
你stlink都没检测到,能仿真才怪了。

网友G:
你插上stlink可以检测到吗?是有有stlink驱动。

网友H:
接口对吗?调试器好用不?

网友I:
检查接口了吗

网友J:
安装驱动了吗?

网友K: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L:
可能仿真器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M:
可能驱动兼容性不好。

网友N:
设备管理器有这个仿真器的设备吗?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35,36两个角当IO口了,应该是电源角。电路从STM32F030移植过来的,没注意。

网友O:
st-link没检测到,自己慢慢排查不好吗?

网友C:
这哪是仿真连接连不上,这是单纯的检测不到仿真器。

网友P:
估计线接错了

网友Q:
驱动卸载换一下试试,我刚成功

网友R:
坏了,或者线没接好。

网友S:
看看你接口的线是不是连接的正确。

网友T:
是找不到仿真器还是找不到芯片啊

网友U:
能识别仿真器吗

网友V:
突然就不能识别吗

网友W:
之前连接的正常吗

网友X:
量一下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Y:
是不是驱动兼容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