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32MK CAN2初始化卡死

楼主(2021-09-12):
用PIC32MK1024MCM100做一个电机控制项目,用了两路CAN:CAN1和CAN2,两者配置一致,如下图

多次测试发现,CAN1可以正常工作,CAN2一直卡在初始化最后一步,如下图

最后两句代码其实是:
CFD2CONbits.REQOP = 0x000;                 // 请求CAN FD混合模式
while(CFD2CONbits.OPMOD != 0x000);     // 等待配置完成

查看手册,CFD2CON的REQOP是模式请求,OPMOD是模式状态,Harmony生成的代码也是按规格标志的流程操作的,并且和CAN1的代码一样,但就是卡死。

网友A(2021-11-0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PMD5寄存器的29位没有设为0,如果没有设为0,CAN2模块的时钟将不会使能,所以while循环等不到CAN模块初始化完成,变成死等

网友B:
一楼应该是对的,是不是时钟没有使能。